各位师傅,我的遥控不开天线两米就抖驼,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04-16):
如题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或发射的天线没拧紧啊`````其实也不要紧,我们开飞机都把天线拉出来开的,拉出来4,5百米不抖舵就不要紧的````

网友B:
控没电了

楼主:
都好好的,电池也有点。打开天线也就是50米就不行了

网友C:
请你在 发问题的时候 跟个(谢谢)两字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