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个 Fet(SP8M4)一颗就OK不用叠加?听说比4562 ...
谁用过这个 Fet(SP8M4)一颗就OK不用叠加?听说比4562还强!!!!

楼主(2007-04-16):
谁用过这个 Fet(SP8M4)一颗就OK不用叠加?听说比4562还强!!!!

网友A:
是滤波器????

网友B:
是FET 场效应 贴片 管子
不知道电流是多少A? 最大耐压是多少V??

网友C:
是ROHM的复合FET,包含了一个N管(9A)和一个P管(7A),单个管子不是太强,但对复合FET来说也算是电流比较大的了。
楼主的电调是双向的吧?

网友C:
和4562比,性能稍强,4562包含了一个N管(7。1A)和一个P管(6。2A)

网友D:
这个不就是京商的小迷你车上的PCB板吗,可以用CET的CEM4539还有日立的HAT3004就行,N管5A、P管4。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