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9X2之外,还有什么比它稍低一点的选择吗?

楼主(2007-04-17):
futaba或者jr都可以

网友A:
6EX~經濟實惠~

网友B:
新实用主义 JR X2610

网友C:
这不TDF9通上市了吗!
不放心可以看到周围有朋友买了,你仔细去看看
再决定买不买

网友D:
为什么不买天地飞9通道?

网友E:
等等再说了

网友F:
支持買6通道以上..:loveliness:

网友G:
买了6ex,用了一段,感觉还是不爽啊,建议一步到位

网友H:
ff7 f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