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螺距曲线的设定。。。

楼主(2007-04-17):
看了Bob While的录像后,就试着用他的设置来飞。

Bob的推荐曲线,Normal模式,油门:0,50,80,90,100;螺距:40,45,50,75,100(应根据实际量到的螺距来设定,其实-2度,最大+11度)。好处是如果切换3D模式,飞机不会有波动,因为油门和螺距几乎没变。当然对我来说是多余的,呵呵。

我自己原来的曲线,Normal模式,油门:0,25,50,75,100;螺距:45,63,75,88,100

照着Bob的设定之后,油门推过了3/4,飞机都没起来,可能是螺距不够。后来还是把螺距调回自己原来用的:45,63,75,88,100。
油门到2/3就飞起来了,而且很稳,因为油门输出比较高,转速大了的原因吧。

但是有几个疑问:
大大们说悬停螺距在5到6度左右,是不是说,不管转速再高,如果螺距达不到,一样飞不起来?
同样的,是不是,螺距达到了之后,转速提升,不影响悬停高度?

就拿悬停来说,油门和螺距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网友:
个人感觉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微妙。
1、螺距太小,转速再高飞机也飞不起来
2、螺距太大,转速低些飞机也能飞起来,但是会增加尾桨的负荷
3、不同的主桨螺距的设定也不同
4、不同的天气也有影响,可以使用螺距微调来调节
5、相同的螺距,转速越高飞机越稳

    总之我个人的设置是油门推到50%(但是实际的曲线值可能比这个大),机子就可以稳定悬停即可。
    以上是个人观点,欢迎拍砖。

网友:
自己习惯就好~~~~~~~~~

网友:
个人感觉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照搬!

网友A:
以鄙人之见,螺距与油门的配合其实是效率问题。油门的大小与电机的速度关联,油门大了速度就高反之则反,而螺距的大小就是负荷的大小,螺距大了虽然升力大了但同时螺旋桨受到的阻力也增大了随之转速就要变慢,螺距越大则电机的负荷就越大;当螺距小了升力也小了但桨的阻力也小了转速就会变快。所以当控的油门推至50%桨角设置5-6度是前辈们得出的理想值(悬停时)。

网友:
我的也是油门推一半时鸡鸡就离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鄙人之见,螺距与油门的配合其实是效率问题。油门的大小与电机的速度关联,油门大了速度就高反之则反,而螺距的大小就是负荷的大小,螺距大了虽然升力大了但同时螺旋桨受到的阻力也增大了随之转速就要变慢,螺 ...

楼主:
悬停时,油门摇杆应该在什么位置?中间?

网友B:
悬停时候油门位置在中间往上一点,大概60%的位置。
这样以后你设定有3D模式的时候切换模式瞬间悬停油门点可以在同一个位置了。
如果不考虑以上原因 在50%也可以。

网友:
6楼在理

网友(2007-09-24):
引用 网友B:
悬停时候油门位置在中间往上一点,大概60%的位置。
这样以后你设定有3D模式的时候切换模式瞬间悬停油门点可以在同一个位置了。
如果不考虑以上原因 在50%也可以。

正解呢

网友:
我的设置是油门在一半悬停,也设置了3D模式,但是没试过,试过航线模式,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
偶的机机悬停70%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设置的是先把螺距调整到第三点的时候5度,4点6。5度~~然后再找油门的旋停点,在中间稍微偏上的位置能旋停作为第三点和第四点油门曲线,这两点之间比较缓和就好,实际旋停螺距在5,5度,油门在70%,这样我觉得 ...

我也是这么设置的~~~ 觉得比较科学~~ 呵呵   先把油门杆50%时螺距为6度定下来。然后再把油门曲线设置到50%时刚好起飞就OK 差不多第3点油门在70%

网友D(2008-05-19):
对6楼的hhhqp 和12楼的帅呆发言```严重学习```

网友E(2008-06-25):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可是一块电池2200毫安的只能悬停6分钟,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