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们赐教,电池,电调,电机和桨怎么搭配呀?

楼主(2007-04-17):
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想请老手们赐教下
电池,电调,电机和桨怎么搭配呀?
比如:多大的电调配多大的电机,用什么样的电池,什么桨?
欢迎加入讨论

网友:
沙发………………电机选电调要注意的是电机的kv值和最大工作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内容,关注啊----

网友:
高KV植的电机 选小桨 或用减速组 减速 后用大桨
反之低KV植的电机用大点的桨
那么电调的最大电流应该大于电机工作的实际电流
而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放电电流)也应该大于 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A的调应配多少
30A的又要配多少呢
(电机一般是以论瓦记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A的调应配多少
30A的又要配多少呢
(电机一般是以论瓦记得的吧)

朋友 你的18A 30A  是什么 电机机 ?? 还是电调调? 或是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18A、30A电调配多大的瓦数的无刷电机
不是电池

网友:
18A 的电调 配 180W以内的电机
30A 的 配300W 以内的 电机
我是根据W=电流A*电压V  得到的结果
  电压是以3S里电池 12。6V  的
  然后 是不要超过电调的最大功率为易
算 的不知正确不 ?

网友:
楼下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比较正确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功率分析器,哈哈哈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86fa5f443a3f.jhtml

这个东西怎么个用法呀,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