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开贴,使劲问~这个三星充怎么改?

楼主(2007-04-17):
小弟弄了几个图上的三星4。2v充电器,实测空载输出电压4。21~4。22~4。23~4。24v都有,
因为想让它把锂电充满电压控制到4。18~4。19v,不知道需要怎么来改动。下面是关于这个充的介绍:望高手指教~小弟多谢了。呵呵~~
输入为100V-240V,输出为4.2V500mah,?先萘?00mah-5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
充电器带短路,过流过压,正负极反接短路保护

只有4根输出线,分别为正极与负极,另外两根为电压检测和温度检测
电路板上的芯片有:VIPer12A;comno1010 817光耦;LM358

楼主:
反面

怎么继续上图阿

网友:
看看靠近输出的那个431有两个偏置电阻.该阻值就可以改电压.

网友A:
考虑并电阻在两个贴片电阻上,我就是这么做的,
可以升高也可以降低电压

网友:
这个图片是楼主P的?

楼主:
。。。。 后面三张链接失效了。不知道怎么继续上图,是我拆了一个拍得,没有电路图,只好尽量拍全面些让各位大虾们帮忙参谋一下
多谢yanjian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并电阻在两个贴片电阻上,我就是这么做的,
可以升高也可以降低电压

 求救,看了半天,输出那边有俩431,靠近输出的那个431,你说的那两个偏置电阻是哪两个呢?是附近那两个旁边标着R23,R22的俩贴片电阻么?看着附近就这么俩电阻。呵呵。麻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