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老外的一个,自动控制同轴直机项目,比较强!

楼主(2007-04-17):
在AVR网站上找到的,大概翻了一下,本人英语比较烂哈!
原文在这:
http://instruct1.cit.cornell.edu/courses/ee476/FinalProjects/s2006/rg242/webpage/ece%20476.htm
先来张图,这个就是全貌,用的应该是玩具两通共轴直机改装的。
结构图
由上至下,马达---》电调----》MCU----》按键-----》螺陀仪和加速度传感---》外接电源

楼主:
自转使用陀螺仪确定自转和相应地调整二个电动机保留原有系统控制
方向检测X、Y加速度传感器,通过一个算法,控制小电机解决。
高度控制有Z轴加速茺传感器。

楼主:
改装后的样子,MCU,电调,还有电源控制都是外接,有电线连接哈!
外接3支成120度排列的小电机,通过混控控制方向,有点像CCPM

楼主:
陀螺仪 使用ADXRS150EB
XY 加速度传感器 MMA6261Q
Z 加速度传感器 MMA1260D
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说明书,不知道好不好买哈!
http://202.165.98.229/babelfish/translate_url_content?lp=en_zh&trurl=http%3a%2f%2finstruct1.cit.cornell.edu%2fcourses%2fee476%2fFinalProjects%2fs2006%2frg242%2fwebpage%2fcopter.mpg
老外的飞行录相。
这个项目可以小型化,控制系统(MCU+电调)部份应该可以到几十克重量,不晓得哪位大侠有功夫玩这个哈。
其它原代码等,原连接有

网友A(2007-12-28):
陀螺仪用的是ADXRS150EB,比较好,国内零售300多块

网友B:
老外的东西就是奇怪啊,无语喽

网友C(2008-03-01):
用泡沫作底,有风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