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翼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兄弟们,你们的3D板机的机翼都是平的吗?那样的话如何产生升力哦?是不是把副翼预先两边同时向下调整一个角度啊?如果是的话,如何调整呢?

网友A:
3DKT板机的机翼是平的,飞的时候都带有很大的仰角来产生升力
呵呵,吊机的仰角看看是不是很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KT板机的机翼是平的,飞的时候都带有很大的仰角来产生升力
呵呵,吊机的仰角看看是不是很大啊

我以为3DKT 机 没有仰角呢
要不然  到飞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
1.副翼应该是水平的,作用是做横滚.所以没有角度,不然倒飞和正飞就有很大区别了.
2.要想有升力请打升降舵,舵量大小可直接看到上升的角度.
3.要想平飞不掉高度可打小量升降舵,如果油门越大,速度越快,舵量就要打越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3DKT 机 没有仰角呢
要不然  到飞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读不懂啊,可能我用词不当,不应该用仰角这个词,应该用迎角吧,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和5楼说的一样,只不过本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待提高  ,,,,,继续学习语文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读不懂啊,可能我用词不当,不应该用仰角这个词,应该用迎角吧,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和5楼说的一样,只不过本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待提高  ,,,,,继续学习语文ing

呵呵 不是用错词 而是 用错意思
你的意思 和5楼的可有天禳之别哦
你的意思是机翼有仰角 而他说的是没仰角
我的意思 也就是 没有仰角的
如果有仰角 那倒飞  就很困难了
呵呵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欢迎大家吐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