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台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7):
大家做的练习机或者是飘飘机之类的入门机的翼台都很高,但是是不是翼台做的越高越好呢,还是不要做的太高?过高了飞行是不是不稳了啊?
还有,垂尾的面积过小的话飞机就不稳定了吧..
请各位指教...

楼主:
 怎么这年头没照片的帖子好象很少有人回,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做的练习机或者是飘飘机之类的入门机的翼台都很高,但是是不是翼台做的越高越好呢,还是不要做的太高?过高了飞行是不是不稳了啊?
还有,垂尾的面积过小的话飞机就不稳定了吧..
请各位指教...

1 翼台高是为了让重心相对位置更低. 重心越低, 飞航线时安定性越高. 个人理解, 如果不做动作, 重心越低越好. 不考虑侧风、结构强度之类的问题,翼台越高越好吧。

2 垂尾面积小的话,方向安定性不好,转向也会不好操纵。

网友:
翼台高..重心相对位置低. ,飞行稳定性强,但是灵活性随之降低!!!!弄的过高了.不能总飞直线吧!!!

垂尾的面积过小,也要看其他因素,不一定会产生左右不稳定现象,比如机翼是否有上反角和后掠以及角度大小等.

转向也可以用襟翼和升降来转弯..,一切都是在各种力的平衡中保持稳定.多多思考各种力对3轴的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