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固朗,维英 价格比较

楼主(2007-04-17):
这3个牌子的450,全部配齐(陀螺仪啊,陀机啊,控啊什么的都配齐),大致都要多少钱?给个参考,最好可以有详细清单。谢谢。

网友:
亚拓450SE包马达和电调和2200MAH电池 2800

5套件钛板 550(很有必要,炸不坏)

遥控3500

HS65MG*3     750

GY401  870

S3153   250

11.1V电量显示 25

飞行箱  200

UN充电器 380

再买5只电池 1300

再买一些工具和常用配件如夹豆钳啊,轴承拆出器啊内6角螺丝刀啊等等等等。配件如主轴横轴等等一炸必坏的要多买点  600块很容易就花掉了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要花钱的地方,几千很容易就又没掉了

这样基本可以飞了

以上是我的[配置

楼主:
楼上的控要3500?

网友:
FF9 CHP SUPER
我买过来早了

现在不用这个价了吧

网友:
好象还有18000的控呢

网友:
温州发烧友说的可要11225元才可以飞啊,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要花钱的地方,几千很容易就又没掉了

有钱人。。。。。。。

楼主:
1W多我可不行哦。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配置,稍微平价一点的。谢谢

网友A:
LAMA V3  全套500。。。。。

网友:
钛板是选购,遥控最好一步到位,
飞机对新手最好是金属版的
电池可以先少买些,
电子设备基本上得用好点的,可以大大减少上手时间及成本
初配8千还是要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 V3  全套500。。。。。

 我的才380。

网友B:
其实大家刚开始玩的时候,心态都是一样,怎么省钱,事实上,玩直升机是所有模型里面最费钱的,所以务必作好心理准备
而且正是因为想省钱,所以刚上手都走弯路,去买那些廉价但是性能并不好的东西,反而走更多的弯路花更多的钱, eCCPM对电子设备本来要求就很高,能飞和飞的好,完全是2个概念,当你好不容易入了门之后才发现(好的设备能让你入门的速度快不少),想飞的更好,还是要更换成现在大家说的中高配置,你前面的钱就白花了,又要开始重复投资,累计就大了,呵呵

供你参考吧

如果真的想玩,就先买个好点的遥控器和模拟器,狂练一个月以上再考虑后期投资,这是最省钱的路了

网友:
发烧友有发烧友的玩法 只万把才勉强凑合玩玩,配置低得还不好意思说出口

一般爱好有一般爱好的玩法,看你打算烧的程度有多少度?

还一很重要的是有人带没有?没人带的话会摔得你哭

那就不如学8楼花500(含多点电池)玩玩再议,哈哈。。。。

网友:
不要给新手高门槛啊,否则又少了一个上贼船的人啊

网友:
不是设高门槛啊,不要把人家骗进来玩才对,毕竟大部分人都不是特有钱的,钱要花在刀刃上才值的
玩模型本来就算是高消费了,不是生活必备,所以玩之前还是想清楚比较好点,呵呵,反正这个也是败家无底洞,投多少进去都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家刚开始玩的时候,心态都是一样,怎么省钱,事实上,玩直升机是所有模型里面最费钱的,所以务必作好心理准备
而且正是因为想省钱,所以刚上手都走弯路,去买那些廉价但是性能并不好的东西,反而 ...

同意

网友:
反正这个也是败家无底洞,投多少进去都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家刚开始玩的时候,心态都是一样,怎么省钱,事实上,玩直升机是所有模型里面最费钱的,所以务必作好心理准备
而且正是因为想省钱,所以刚上手都走弯路,去买那些廉价但是性能并不好的东西,反而 ...

 正确!我们也属于刚进电直不久的爱好者,首先一点,自己是带着渴望自己独立进入的,但经过无数炸机,费了N多的米后,突然发现老鸟们发表的建议是中肯的,实现快捷入门的方法:模拟器+好控+好机机+好电子设备+便宜的配件。在玩了3款机机后,感觉固郎450B最好,他有亚拖450SE的精度和美观,又有688的性价比,抗摔、配件通用,价格适中,新手入门绝对没有错。
    电子设备入门建议:1)控FUTABA6EXHP---------850左右          模拟器选XTR带外狗的是最好:150元左右
                                        2)电机西尔460FX(120)或亚拖430L  (220)电调:好赢 35A---40A(220)
                                         3)陀螺仪一定要买好的,401------850左右
                                        4)舵机4个----辉盛9克*4      100
                                         5)电池15C11.1V2200MA*2------360
全了,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核算一下吧!告戒申明:电直是个费米的主!!!!!!!!!

网友C:
说一下我的见解啊

其实还是一步一步来的好,我也是这样来的,我觉得没什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的。

先小投资,看看自己是否合适玩这个东西
船小好掉头,瘾不大改就玩别的。
发现一步到位才是真理的其实都是那些注定就要,也有条件烧下去的玩家。
这样的玩家能可不多啊
再说,多练技术,不是顶级器材也一样可以玩的开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是一步一步来的好,我也是这样来的,我觉得没什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的。

先小投资,看看自己是否合适玩这个东西
船小好掉头,瘾不大改就玩别的。
发现一步到位才是真理的其实都是那些 ...

 同意

网友: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