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400 V2 十字斜盘问题

楼主(2007-04-17):
有问题请教SJM,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已经问过,但是没有很好的被回复,而且本人平时工作比较忙,也很难有时间上图详细描述,现在在重新列明问题,希望能得到sjm的答复。

我的机子买了两个月还没有飞起来,问题如下:发觉发觉机身在中低速(30%油门)的时候跳动得厉害。回来检查发现,十字斜盘有抖动的现象: 把主浆卸下来,用手旋转旋头,从侧面看机身,眼睛同十字斜盘水平,发觉在转动的时候,下斜盘有左右1mm的晃动,三个舵机臂也跟着抖动。如果加上主浆,这个抖动就被放大了。而且每转一圈会听到十字斜盘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再检查发现上斜盘的内径与主轴的虚位比较大。请问这是十字斜盘的问题么?里面轴承有问题?需要更换么?

第二,双桨问题,也是低速时候发生得,高速时候消失,估计不是攻角问题。请看上得图。(要放大看才能看到文字)

三,请问能免费更换加长电池夹么?有重心后移现象。

四,请问前几天发得加大副翼杆球头如何索取?

五, 有加长外十字盘摇臂得螺丝么?

谢谢!

网友A:
1.当主桨未甩直前振动较大.电机进角匹配不良也会在某段行程出现振动.看了图片,应该是主轴弯了.
2.两边桨夹游隙不一.
3.可mail:13951615685@vip.163.com索取.
4.同3.
5.同3.

楼主:
请问电机进角匹配不良指的是?

刚刚看了看,手动旋转主浆,主轴顶顶确实有不再一个同心园转动的偏移,但是哒哒的声音又是什么回事哪?现在不知道是否要换一个主轴+十字盘?

两边桨夹游隙不一,应该怎么解决哪?
谢谢!

网友:
电调说明书里有.
主轴弯了旋转偏心的碰触声.主轴该換了.十字盘正常.
更換受损的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更换了主轴,但是斜盘左右移动的现象还是依旧! 我怀疑就是十字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当主桨未甩直前振动较大.电机进角匹配不良也会在某段行程出现振动.看了图片,应该是主轴弯了.
2.两边桨夹游隙不一.
3.可mail:13951615685@vip.163.com索取.
4.同3.
5.同3.

啊 还有怎么多东西可以送啊,哈哈,SJM真好啊
我昨天刚刚吧中联和横轴发回厂里换,看来也要要一套了,哈哈

楼主:
昨天干到四点,把主轴换了,但是问题依旧,十字盘还是有左右震动,声响依旧。

请问SJM, 我能给厂家寄过去?你们检查一下么? 如果确实有问题,那么我就买一个新的可以不?

请问如果可行,应该寄到哪个地址和收件人?

谢谢!

网友:
SJM大大跟的够紧,

网友:
应该是主轴的问题,我的也出现过类似问题,特别是单向轴承那段主轴弯曲,这样的情况,大桨转动时,杂音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