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用EP-100 PRO飞3d

楼主(2007-04-18):
从录像中能看出,ep-100飞3d够艰难的,尾巴在转速变化时根本锁不住,
能把它飞成录像中这样--低空3d随便翻也就只有高手能办到了。。。。
http://www.bertrc.com/heli_videos/ep_100_02-13-06_2-LOW.wmv

网友:
有够快的!

网友:
这种破飞机飞成这样,服了。

网友:
居然能玩出那么多花样,那个机调的很不错,动力也够
还有倒飞退尾钟摆什么的,真是可爱

网友:
楼上的我已经佩服了,这个简直偶像了!

网友:
老外真能搞。。。。。。。

网友:
事在人为,艺高胆大

网友A:
10楼的也真是的,老外能搞又不是才知道,人种不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楼的也真是的,老外能搞又不是才知道,人种不同嘛

是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还一会儿在上面一会在下面,还能搞这么长时间,确实能搞

不过,老外的JJ这么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看过实在是强

网友:
塑料版本的飞机其实比金属的还好飞的,金属的我飞过的,太重了,机动性能不好 桨夹的震动特别的大
450的飞机因为重,所以在飞行的时候塑料会变形,而金属的不会,
EP 100 飞机轻,所以在飞行的过程中塑料不会变形。
得出结论  金属的没有塑料的好 哈哈

网友B:
得出结论 金属的没有塑料的好 哈哈
 推荐LAMA。。。。。。。。

网友C:
 样子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