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7楼的朋友进来聊聊了

楼主(2007-04-18):
近来看到论坛里不少的朋友住在7楼,因刚添置了车、铣等工具,高兴之余烦恼又来、担心凉台的承重问题,少说这一车、一铣加其它工具也有7~800斤,不知其它朋友是怎样调理这些工具的?

网友:
我住6楼,还没轮到我聊

网友:
五楼,没敢上大床。

网友:
我住26楼,用的是华飞210,但也不是住7楼,也没资格

网友:
偶住6,7,8楼

网友:
偶住6,7楼,可我的东西D210才200斤,铣床也没有。重量不够不够资格聊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来看到论坛里不少的朋友住在7楼,因刚添置了车、铣等工具,高兴之余烦恼又来、担心凉台的承重问题,少说这一车、一铣加其它工具也有7~800斤,不知其它朋友是怎样调理这些工具的?

混凝土预制板1平方米都可以承重一吨以上。何况车床还要看它放置的走向。

网友:
我住7楼,可我只有个睡觉的床,呵呵

网友:
我住3楼   你那两样机机还真重,上图让咱们见识见识

楼主:
各位朋友在这赔礼了 我言而有过,本意是指住最高一层的(当然有放凉台的都一样),就是担心凉台的承重啊,朋友们,快替我想想办法的,谢谢了。

网友A:
靠墙放应该没有关系,不过放阳台就不知道了

网友:
阳台放台大的,室内放台小的吧!
没办法的时候要妥协的!

楼主:
两个都不小啊,一台是110公斤,还有其它的工具,头痛死了,没有发愁,有了也发愁。

网友:
不怕东西重,就怕别人家漏水,房子开裂都说是你搞的.那真是有口讲不清

我是7楼空中花园,有前面一个100多的阳台,后有20的阳台.上后也有20的阳台,上前有6的封了.顶上是平顶,做个梯子上去又是40多.房子漏雨,找开发商什么的,说是我敲了一面墙搞,MMD.现在不要说搭个工具间了,连放个大花盆什么的我都心惊肉跳了 经过这一年现在我对防水的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了解.

网友:
我家在27楼。曾经也很担心这些问题。

楼主:
改行,咱们可以做“放水材料”的经销商了,保证每个客户的房子再不漏雨。

楼主:
7楼的这位朋友,没错预制板的承重是一吨,可它下面的支撑是否可以承受一吨的重量呢?这个才是关键啊。

网友:
一台110公斤=2个成人,放一台没问题的.

网友:
车床铣床对楼板是静载力,位置要选好,靠边靠梁没问题.另外,要充分利用柱和墙承重,柱的承重很大,可以做挂架分散受力.阳台很危险!!!!.尽量不要放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墙放应该没有关系,不过放阳台就不知道了

恩!靠墙边没问题!把噪音控制好!竟可能别扰民!

网友:
床脚用海棉垫上降噪,别让6楼的看出你的床上功夫那么厉害

网友:
承重和别的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看有没有问题(讲白了,就是房子的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我在7楼,阳台本身和墙体连接部就有裂缝,放阳台上根本不敢想,幸好我一人住,床底下有脚轮放那里都行,冬天我就放窗台暖气前,避免受冷后凝结湿气

楼主:
今天问到了当年搞这楼的承包商,他说阳台的承重是200KG/m2,但最好是分开放置,并在其底部用板分散这个物体的重量。
照这样讲,我的这个阳台面积有4.5m2也就是说它的承重是900KG,不知这样算是否正确,就是按这个算法的一半来讲,也有450KG的承重,按道理应该是可以的,但还是有些。

网友:
 各地建筑等级标准不完全相同,现在城镇住宅楼大部分是100mm厚度,住宅设计时,楼板(最常用的是预制预应力空心板)承受的荷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静载,即楼板的自重及面层材料的重量。另一部分称活载,即允许楼面上放置的家具及人员的重量。按规定,住宅居室、客厅楼面活载的标准值按150kg/m2-200150kg/m设计。除阳台,卫生间楼面均布荷载标准值为250KG/m左右。但是实际上可以承重多少就不知道了。当然,结构设计及材料都是有一定安全度的,不可能稍为一超过设计荷载构件马上就坏,但是我们至少要明白,大面积地增加建材重量会降低结构的安全度。由于荷载对构件的不利影响是与构件跨度的平方成正比的,因此一般来说小房间的安全度要高于大房间。所以,如果客厅的面积很大,最好不要放置太重的家具,至少,我们没有听说过谁家来了10多个客人把楼板踩塌的新闻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东西放上去不塌,不代表楼板就可以承受这种重量,长期承受超过楼板负载的重量肯定会导致楼板开裂变形的。
     每平方米200公斤的承重是平均承重不是一点上的承重能力,不然的话一个50KG的人单脚站立的就会把楼板踩踏了 ,应该是一个空间内每方米都承受200KG的重量后中心点所能够承受的最大负载。如果有比较沉重的东西,比如说浴缸、大书柜等只要靠承重墙摆放还是比较安全的。
      阳台由于面向室外,与内室相比,人群相对集中的可能很大。因此设计时已考虑了较大的活载:250kg/m2。这无疑给阳台的改造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应当了解,阳台大多是悬挑结构(伸出外墙面的挑梁或挑板),悬挑结构的弱点是受力钢筋必须放在梁或板的上部,注意钢筋位置放准,要不会降低结构的承载能力;而这种隐患又难以发现,所以为安全起见,在悬挑结构的阳台上,还是不宜放置太重的东西,还是要小心,以确保安全。

以上是我对此事的看法。

楼主:
感谢天行的见解,还是小心为妙,再好好的考虑一下其它的方案,不过地方实在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