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LAMAM 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LAMAM 可以直接上11.2的里电吗?
还有可以用重的
电池
是不是飞机就会稳定的呢?起飞的时候
4合1前面不是有两个微调分别是调什么的

网友A:
11V的电是肯定别用的,容易烧东西。。。

网友:
我一直用的7.2的,个人感觉没必要上11.1的
电池重了会影响飞行的,LAMA算比较稳的了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过这些一般是调整好了的,没事别调,万一是控制接收机频率的,就调不回去了

网友B:
LAMAM 可以直接上11.2的里电吗?(可以,但会极大影响电机寿命)
还有可以用重的电池是不是飞机就会稳定的呢?起飞的时候(是的,主要是灵活性降低,但飞行时间也会缩短很多)
4合1前面不是有两个微调分别是调什么的(陀螺仪感度和---不知道 )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LAMAM就是不可以稳定起飞的时候不是向左就是向后跑

网友A:
带点方向加油吧。。。。。

网友C:
LAMAj机用11.1V后,电压增高电流增大,会加剧机载电子设备元件老化,稳定性变差.

楼主:
我想了解下拉玛的4合1上的那两个小微跳的作用啊!
一个是条尾巴的左右,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