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架练习机,怎么一打方向舵他就有些侧滚啊

楼主(2007-04-18):
我做了架练习机,怎么一打方向舵他就有些侧滚啊,是方向舵的原因还是 升降舵的原因啊/???? 急求高手指点``````````````期待中`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好像讨论过,应该是正常现象。

楼主:
还有练习机 必须要有 上迎角
吗?

网友B:
打方向舵转弯出现侧偏应该很正常啊,不是真的一打就滚就行了 要不就变副翼了

网友C:
不侧就麻烦了

楼主:
我看有的飞机的主翼是弯的 那样对飞机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D:
  不侧还怎么转弯啊,练习机一般都是利用打方向舵来是飞机侧偏,以完成转弯动作的

网友D:
机翼有了上反角才能完成转弯啊,没 有上反角的话即使你打方向舵也只是机身侧偏,并不会转弯,具体的原理你可以去反一下基础知识里的老帖子,那里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E:
弄个10度的上反角, 看它还侧不侧.

网友F:
原帖由
小布丁
于 2007-4-18 12:29 发表
弄个10度的上反角, 看它还侧不侧.

楼主:
迎角不就是 主翼和 水平机身的角度么/?有了他飞机才有升力,怎么跟方向联系起来呢?
什么是上反角/?

网友G:
多爬爬坛子吧。

网友E:
刚刚跟楼主聊了一下. 有这点写出来, 大家一起分析下:
1 机翼是 800mm * 150mm 的, 也就是 12平方分米. 飞机重近 500克, 估计翼载荷是 41克左右.
2 3S, 2212 KV1000, 8寸桨, 起飞时 2/3 油门.

网友E:
所以, 我认为, 那个是因为失速造成的.

楼主:
什么是失速啊?

网友E:
速度不足, 升力小于重力.

楼主:
谢谢 小布丁 指点

网友H:
从数据上看应该是失速

网友I:
1 是3D或者运动机类:检查机翼和水平安装线是否平行,垂直尾翼是否和水平的安装线垂直.
2 是滑翔练习机:减小重量,增大机翼面积和适量的安装角.适当抬高翼台或者两边加上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