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7-04-18):
呵呵终于找到党组织了,俺是新手,正准备出手购机,比较看好SJM400或黑鹰400.请教各位高手这两个有可比性么?都有啥优缺点啊?还有我发现黑鹰的平衡翼(呵呵见笑了,是叫这个名字吧?)是在大桨的下面,而SJM的和其他多数都是在大桨上面,这原理上有啥不同么?谢谢!!

网友A:
平衡翼在大桨
上面
,这种设计使直升机的重心和大桨旋转平面距离更近,有助于提高机动性,3D性能也更好。

网友B:
但是,相对来说更容易砍到尾管,尤其是新手在起降的时候

网友C:
如果买黑鹰的话
就买黑鹰450吧,国王那的带动力套装,价格不错 黑鹰400就算啦~真的是个半调子。

楼主: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看到咱们这网站的商城里450有金属和塑胶两种,金属和塑胶分别指的是哪个部分啊?我是不是应该先来塑胶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