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充电器

楼主(2007-04-18):
充电器应该看那些地方??200的民用充电器有的也有温控。MV/CELL。放电。。。问下模型充电器的好坏差别在哪里??测电压精确的感觉一个4位电表也就300多吧??
下面正题。。原来买601BC因为特殊原因没买。。听说也不是很好。。想买个过的去的。。。要性能稳定质量过关的。。要能冲镍轻。要能放电。。要能充LI电
现在看中MUCH MORE 、 PULSAR、  5014  不错。。还有104。。
5014怎么样啊??可以调节MV么??放电什么电池都可以放么???
还有好的推荐也抱上来。。说话要负责啊。。听你们的了。。

网友:
要负责任怕是没人敢说,用坏了谁能负责啊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只有有的人自己用什么就说什么好。。还有的不是很懂的可能连MV都不知道就知道会自己停就是好。。。
对了。。。5014有没有温控啊??

网友:
我用恒压源冲,搞5个接口,同时大电流冲,数字表监控,随时监控平衡情况,----------------------急啊,出去飞5个,回来赶紧冲,5组最快1个半小时ok,再出去飞 那mm等着我啊 --------我疯狂啊,哪里买得起、去哪里买这种充电器啊?-----------------------------------你们可别学我啊   ------------------当我没说!

网友:
锂电,一般的冲电器都可以了。

ni mh  电,用顶级的冲电机和 一般的冲电机,大家都可以把电冲满,但实际使用中,放电性能有明显差别。
  如果冲ni mh 电的话,much more 、 LRP PULSAR 等冲电机,和bc601,5014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A:
我现在也在物色一个全能充电器,作为设备周边的充电,比如遥控器,电火器等,,要求就是10节或者10节以上,能充锂电.
MUCH MORE 新出的充电器和5014参数上都满足要求, 但5014要便宜一些不会比MUCHMORE的差,601BC很难让人选择,论可调的范围要比上面两款充电器多,,也最便宜,,但质量到底如何呢, ,让人买的不放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物色一个全能充电器,作为设备周边的充电,比如遥控器,电火器等,,要求就是10节或者10节以上,能充锂电.
MUCH MORE 新出的充电器和5014参数上都满足要求, 但5014要便宜一些不会比MUCHMORE的差,601BC很难 ...

恩。。。5014除了放电电流不是很大别的还好。。。
我想问5014有没有温度探头和能不能调PEAK三角峰值??能的话我就买了。。。MUCH MORE新款不能调三角峰值。。哎!!不然就买了。。真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5014除了放电电流不是很大别的还好。。。
我想问5014有没有温度探头和能不能调PEAK三角峰值??能的话我就买了。。。MUCH MORE新款不能调三角峰值。。哎!!不然就买了。。真是的

5014好象没有,不过我是准备拿来充充发射电什么的,对能不能调到不是很在意,KO213也不是不能调么,还不是很多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