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华飞的铣钻床BF20完成如下图纸中的部件制作是否 ...
请教:用华飞的铣钻床BF20完成如下图纸中的部件制作是否可以?

楼主(2007-04-18):
请教:用华飞的铣钻床BF20完成如下图纸中的部件制作是否可以?

楼主:
要加工的东东都是超轻型飞机用的航空铝管和铝板

网友A:
没看见多少零件需要铣床的

网友B:
需要车,铣配合。

楼主:
你认为只要在车床和钻床就可以啦?
---------------
没看见多少零件需要铣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