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9x2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我的遥控器有一次电量显示器的连线断路冒烟,及时断电,发射机看上去没有异常,担心会不会使里面的电路有故障?我的电量显示器是紧靠着电源查扣连接的,就怕接收机里面的各通道供用电源线路被熔断,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
连线断路冒烟

小心为妙! 检查

网友:
你的电量显示是在接入控之前,它短路是不会影响控的!!

网友:
还是仔细检查比较好,安全第一。。。。。。

网友A:
9X2为什么要装电显?如果是锂电的话,电池串两个4007就可以了,没必要装电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9X2为什么要装电显?如果是锂电的话,电池串两个4007就可以了,没必要装电显.

帮主所说确实满好,我的就是根据帮主指点串二极管的,现在满好用,谢谢!!!

网友:
9X2不是有电量显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