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托电调的定速功能

楼主(2007-04-18):
亚托的电调有定速模式,不知道大家一般都用不用?听说不太好使?由谁用过能介绍下吗?

网友A:
倒也不是不好使,主要原因如下:
1、430XL出现以前,电机的转速在8~9度都还没能达到2800转以上,而飞3D 450的级别要2800以上才好爽飞,所以,高手都不爱用。
2、把转速定在2500左右其实也还不错的,但是飞得不够爽,而一般人都喜欢听高手的话,所以也都不爱用。
现在,把转速定在2800,应该还不错,因为一念之差买了6XL,又不舍得换,所以没试过,估计应该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定速功能!因为定速后会使得锁尾变得更好!

网友B:
定速后会使得锁尾变得更好!

楼主:
飞机装好了一定试一下
这么看来定转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转速过低,是吧

网友C:
YT的电调定速之后不够爆,还不如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