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舵机没损坏,反而副翼舵机损坏了

楼主(2007-04-18):
今天我们这里天晴气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过这样的天气了。下班后带着雷虎50V2.5出去准备飞。启动前,试了试油门,没问题,推推升降舵,正常。启动也一切正常,把直机提到草地中央后,在预热过程中,又推了一下升降舵,也正常,再打了打副翼,副翼没动,我还以为太远没看清,走近后再打副翼遥杆,副翼还是没动。感觉不妙,马上熄火,拆开机头罩再打副翼遥杆,副翼舵机一动也不动。把电源关掉,用手推副翼舵机摇臂,可以转动,但有点紧。无奈之际,只能打道回府了。后来检查发现副翼舵机已损坏。我用的是四个JR9XII带的DS539舵机,只有副翼舵机损坏了,感觉有点疑惑,一般来说直机受力最大的应该是螺距舵机,为什么同样的舵机,螺距的还没损坏而受力相对小些的副翼舵机却损坏了。安装应该问题不大,也许是舵机本身的问题吧。还好,在起飞前发现了,要不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养成良好习惯,起飞前一定要仔细地全面检查一下,而且最好还要定期把全机活动件、固定件、联接件、螺丝等及电子元件特别是接收电池都要认真检查,这样飞行安全才有硬件的保障。当然,软件上的保障就要自己的操控水平了。
    也曾听说JR的舵机不怎么样,还是FUTABA相对稳定一些,不知大家在使用中有什么心得呢?

楼主:
我也知道,不过觉得有点太浪费了,我开始是想飞一段时间再升级的。现在看来要提前升级了。有什么实惠的好推荐(型号与购买地)?

网友:
這不是用甚麼舵機的問題,我用過JR8300  8301夠高檔了吧!一樣發生過、而且有兩次還空中死機,反而以前飛老飛梭的時代Futaba 3001用了兩年多也沒見過死機的。

网友:
用力学分析:桨的升力中心基本上在横轴附近,所以,桨距球头反馈到螺距舵机的力很小(传说中的四两拨千斤)。再加上翘翘板的放大作用。螺距舵机要求出力就更小了。

反而是副翼和升降,控制十字盘的倾斜,受到的力会比较多。

请问大家,有几个用大力数码舵机的时候,损坏了螺距的舵盘?应该是副翼和升降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我的理解。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除非你會很劇烈的操作它、否則都構不上損壞的條件,我曾經很長一段時間用同等級扭力跟速度的DS811飛大龍也沒碰上"拉不動"的狀態,不同條件有不同條件的飛法,條件夠  隨你暴力,條件不夠 四兩撥千斤一樣可以飛
關於JR舵機無故損壞的問題,個人比較頃向認為是質量上的問題!因為經常聽到、自己也碰過幾次,三和跟Futaba比較少聽見,韓國的也碰過幾次

楼主:
个人感觉也应是质量问题,我的539舵机是JR9X2配送的,标签上写的是马来西亚造的,而我另外的Futaba3001舵机则是台湾制造的。听说马来西亚造的还不如大陆造的,不知属实否。不过也不可以一概而论,从概率统计上,即使是原厂生产都一样存在质量上的问题,只是机率小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