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控如何改成固定翼用的

楼主(2007-04-19):
各位高手们,我现不想飞电直了,但不知如何将其发射机改成可用于固定翼的控,请有经验的介绍一下!多谢了!

网友:
你得说个是什么控啊??
简单的方法 就是 取消所以的混控

网友:
不用改,一般的飞机就是4通到,你把斜盘模式设成非CCPM的模式就行了,这样混控就少了,你自己看着接就行
当然如果你要用V尾就不行了,毕竟那是要固定翼混控功能的

楼主:
我的发射机是ESKY的六通控,不知如何做?楼上的,请问斜盘模式如何做成CCPM的模式的,有劳详细的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发射机是ESKY的六通控,不知如何做?楼上的,请问斜盘模式如何做成CCPM的模式的,有劳详细的给讲一下,谢谢!

要改成非CCPM模式

楼主:
各位大大们,给点注意好吗?

网友A:
控制CCPM的遥控器你要看控本身有没设计取消CCPM混控功能,如果控的程序只有一套CCPM混控功能的话,就不能飞固定翼噢。如果有普通斜盘功能的话,控上面应该有个功能开关,如果没有普通斜盘功能,那么没办法了,想飞固定翼换个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CCPM的遥控器你要看控本身有没设计取消CCPM混控功能,如果控的程序只有一套CCPM混控功能的话,就不能飞固定翼噢。如果有普通斜盘功能的话,控上面应该有个功能开关,如果没有普通斜盘功能,那么没办法了,想 ...

楼上的正解呀, 比如22E的控就不能用来玩固定翼了, 因为它没法去掉混控功能

网友B:
哈哈 我认为楼上的几位说的不完全对 我的37#控一直用ccpm飞su27[SU27是副翼和升降连动] 很好用 方发是副翼接2.6通道油3通道 把控后面的第10个开关打开 调节V1.V2到0刻度 关闭空后开关10 这样加油的时候副翼和升降舵就不回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认为楼上的几位说的不完全对 我的37#控一直用ccpm飞su27[SU27是副翼和升降连动] 很好用 方发是副翼接2.6通道油3通道 把控后面的第10个开关打开 调节V1.V2到0刻度 关 ...

大哥  你的CCPM混控已经通过功能开关取消掉了  如果CCPM功能不取消  你能飞固定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 我的控背后的第8个开关才是控制普通模式和ccpm没收的呀  第10开关和V1.V2配合用只是把pit调节调到了无限小 总的来说还是CCPm模式  调节的只是PIT而已

网友:
请问 雷鸟3 带的控 能飞固定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