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KT做个飘飘机

楼主(2007-04-19):
我新手想用KT做个飘飘练习机 现在有的设备 2212KV1400  8寸浆还有9047降  20A电调   无牌舵机三只。11。1付1200毫安10C的里电。大家给点意见吧?
我该做多大翼展? 我们这的风不小2-4级 不在停的 我想弄的抗风能力强些,有滑翔力。

楼主:
没人哩俺```

楼主:
我要用现在动力的话还用做上推角么?

网友:
你两点钟发帖,哪有那么多人理你?

你这动力做飘飘机,太强壮了些。不过你那里风大。在动力这么足的情况下,可以把机机做重一些,翼展1m完全够了。初次做,细节方面一定处理的不理想,但是不要紧,动力足够嘛!尽量加固厚实些,做到起飞重量400g没问题的,好飞,又抗风。

网友:
同意楼上,初次做可以粗糙些,但要保证机翼和尾翼的平行,夹角正确,重心调好。

网友:
夹角正确   指的是?

网友:
你的动力大,桨也那么大,要将飘飘机原形机放大些才行,要抗风的话重量500多克比较好,翼龙380电机重达650克呢.

网友:
你的动力组过大,过重了!要把尺寸做的很大才行!那样的话就成手工翼龙了!——失去了飘飘机原有的小巧、轻便、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用现在动力的话还用做上推角么?

要的.

楼主:
布丁,我上推角和上反角分别做多大为好呢 ?上推做到2度,上反角六度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