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目中最理想的450尾舵机(数字的)是什么呢?

楼主(2007-04-19):
到目前为止,好象还没有一款尾舵机是完全适合450的(说得不对请嘴下留人啊 )
1,9650:重量稍大,速度比较慢(4,8V时),扭力够大了,但却是车用数字舵机.

2,3154:速度,扭力,重量都挺适合,就是太容易受伤了,动不动就学**

3,3153:速度比3154慢了一点点,也重了一点点,比54结实耐用,但好象也不是专门为450设计的尾巴舵机.

4,9253和9254,速度和扭力没得说,但就是太重了,49克.

5,其他的暂没有了解

难道服他爸就不能出一款450用的专用尾舵机吗?

网友:
LZ是不是忘了一个顶级450尾舵呀.....JRDS3400
我只用过9650和3400,3400比9650无论价格还是性能都更胜一筹

网友A:
用了S9650....飛在天上...感覺我的450長痔瘡了...腫一個那麼大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S9650....飛在天上...感覺我的450長痔瘡了...腫一個那麼大在上面..

这个比喻真的是很形象。

楼主:
把9650说成痔疮,小心飞上去它给你罢工哦

2楼的兄弟说的3400什么参数,价格,在哪有买的啊

网友:
9650不算大了,你要用9253就知道什么叫大了.

网友:
我用的是9650还不错。

网友:
我用9254,飞GL450,相当稳!

楼主:
我现在用3154,每次飞都提心吊胆的,怕它**

看来还是用9650的多一些啊

网友:
我一直用的9253...

网友:
关注3400的价格和性能参数。。。。

网友:
我认为理想化的锁尾舵机应该是:
1。数字式的
2。重量在10到16克『官方建议是小型舵机』
3。拉力最好能到2公斤。
4。价格在300-400之间的『价格太低,怕影响综合性能』
5;品牌保证

网友B:
用来用去还是9650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来用去还是9650最好用

钛兄弟用9650的时候,401的延迟开了多少?

网友:
HDS-577 比较符合大家得要求
下图左是HDS-577 ,右是HS-56

齿轮类型:塑料齿
电机类型: 铁刷马达
工作电压: 4.8 V ~ 6.0 V
回中脉冲: 1.5 ㎳(可调)
        行程: 40~45° at ±400㎲(可调)
        速度:(sec/60°at 4.8V) 0.12  (sec/60°at 6.0V) 0.10
        扭距:(kg/cm at 4.8V) 3.0  (kg/cm at 6.0V) 3.3
        重量:18g
        体积:28x13x28 MM

楼主:
楼上的你现在用的就是这款舵机吗?HDS表示是HITEC的数舵是吧

价格如何?在哪可以买到?带不带轴承。

如果有我想买一个,3154实在是不敢用了

网友:
你好,不是hitec的哦。
我没有用过哦。
评论还是不错的。
不过国外很多人都是用9650+6V ubec使用。一样很爽的。。。
建议用9650的加个6V的UBEC用吧。。。呵呵。

网友C:
JR的3400我也了解一下,比9650重那么一两克,但是速度快很多。
通用4.8V的情款下
3400的是0.11S/60度
9650的是0.14S/60度。。
这里面差了很多咯。哇哈哈哈哈哈啊哈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啊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R的3400我也了解一下,比9650重那么一两克,但是速度快很多。
通用4.8V的情款下
3400的是0.11S/60度
9650的是0.14S/60度。。
这里面差了很多咯。哇哈哈哈哈哈啊哈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啊哈。。

有没有3400的具体参数啊???

网友E:
台湾青鸟的就不错,而且便宜,我一直用它,只是怎么很少听人提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3400的具体参数啊???

就是不怕中招的人。

网友F:
577不是hitec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577不是hitec的吗

不是啊。。。。

楼主:
斑竹请封贴吧,我新买了96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湾青鸟的就不错,而且便宜,我一直用它,只是怎么很少听人提起。

这个青鸟的9克数码舵机,我也用过,力量,速度都还算不错.但是发热还是有点...而且在质量材料上,比较次一点,例如外壳容易碎...齿轮缩水不平均等.

其实一直来都是比较推荐用9650.......3154等舵机好象有点是跟风跟出来,听一个用过的朋友说过一次后,打消了购买他的念头..

3153没用过.不过我想跟3154寿命问题上应该差不多...

网友:
还是在等等吧,我还是先用56的舵机吧!

网友G:
偶用过辉胜,ESKY,3154,HDS877。最后还是用王道96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用过辉胜,ESKY,3154,HDS877。最后还是用王道9650。

你的锁尾路够曲折的了,不过我也一样, 最后还是用上了9650

调试的时候明显感觉比3154慢了一些,速度相差零点几秒居然也能感觉到快慢,眼神够好了

原先SE原装的舵机架只有2个安装孔,装上去之后总觉得不塌实,用手掰掰舵机还是会动.

所以我换上了688出的带4个安装孔的舵机架,架上的4个孔刚好对应9650上的4个耳朵眼

让我不禁怀疑这个舵机架是不是专为9650设计的,呵呵

装上去之后鸡鸡的尾巴重了,我现在是401倒放,FUTABA的319接收,这个接收又长又厚,放在后面的底板上就不能放别的了

前面的底板放电调和UBEC,这样布置下来鸡头就要配种了,加了一根主轴(18克)才得以平衡

装上大桨头罩一称,SE简直成肥仔了,总重达到了850克, 不知道你们的有多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锁尾路够曲折的了,不过我也一样, 最后还是用上了9650

调试的时候明显感觉比3154慢了一些,速度相差零点几秒居然也能感觉到快慢,眼神够好了

原先SE原装的舵机架只有2个安 ...

听高手说,如果要耐用还是用大舵机。小的电机碳刷磨损快。频繁3D的话,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