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陀螺仪

楼主(2007-04-19):
请老鸟们推荐个性价比好点的
陀螺仪
,谢谢。30级油直用

网友A:
想一直玩下去,直接401
要凑合的话爱特的锁尾陀螺。我给别人装了两架了,一个50油的 一个电动450,都是用的爱特的,还可以用,性价比不错

网友B:
还是一步到位401比较妥当,长痛不如短痛啊,

楼主:
谢谢指教。爱特的锁尾陀螺哪有的买?NECGY400在30油直能用吗?

网友C:
全万别用400````我要用疯了```直接买401```或者240``

网友D(2007-07-09):
我是个新人,现在对模型有点兴趣。我在广州遇到在测试中的一个新款陀螺仪(飞行效果很好),上面有感度调节和舵机行程限制两个旋钮,据说是用来提高兼容性的,是不是说无论小飞机或大飞机、电机或油机都能用啊?

网友E:
支持401一步到位

网友F:
JR G490T G77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