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1BC能充单节锂电吗?

楼主(2007-04-19):
请教601BC能充单节锂电吗?

网友A:
可以的!我用601BC充过手机的3.6V电芯.没问题的,就是设置是要设置成1S(3V)就行啦!没有必要用平衡了,直接用夹子就行了,或自己作转接线接头.你想充什么单节锂电啊?

网友B:
不用平衡充功能不就是等于充单节锂电...

楼主:
真正的平衡充可以允单片的锂电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601BC里面有设置串充和平衡充选项,但充单节就无所谓串充和饿平衡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