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2如何玩G3.5?

楼主(2007-04-19):
以前用天地飞C玩G3.5直升机(USB接口SIM X3),没问题。刚刚买了一个JR 9X2变频版的控,想用它玩G3.5,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控上和
模拟器
联接口是不是用D.S.C(直接联接伺服器插口)?
2、玩G3.5时要不要将晶体拔下?
3、在控上如何设定才能玩G3.5直升机?
谢谢!

网友A:
用一般的音频线的头子就可以了.
不用将晶体拔下
按一般的设置就行了

楼主:
是不是用背面的D.S.C孔?

网友B:
是用背面的D.S.C孔

网友C:
非常简单,就是用音频线插上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