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树脂后用什么泡刷子?

楼主(2007-04-19):
用树脂做船壳时,刷完树脂的刷子用什么泡才不会变硬?
用酒精?或者是香蕉水?再或者其他什么?有谁用过的说说吧!

网友:
用肥皂可以洗掉

网友:
前几日,我试过用热水和肥皂可以

网友:
用毛刷肯定只有扔掉;
不用扔掉的方法1:用有机硅胶板作刮刀来抹胶;
不用扔掉的方法2:用硅胶质避孕套套在毛刷上抹胶;

楼主:
有人试过用酒精?或者是香蕉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酒精和香蕉水都可以,我试过,香蕉水比较好用。

网友B:
正确的方法是先用丙酮洗一下,再用洗衣粉洗,下次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方法是先用丙酮洗一下,再用洗衣粉洗,下次就可以用了。

费用大于毛刷的价值,不值

网友:
一把毛刷才3毛钱,清洗的费用肯定大于3毛

楼主:
我这毛刷一块一把,

网友:
有机溶剂!!!!

网友:
我们是用天拿水洗,很好费用不用五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