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5B可不可以用笔记本充电器 18.5V 4A

楼主(2007-04-19):
谢谢大家

为啥找个给充电器用的充电器这么难

找了一个礼拜了 什么适合的都没找到

网友A:
可以的,但是需要自己做连接线

网友B:
你开玩笑吧!到电子市场看看!卖电子元件或开关插座的,要开关电源12V5A的多的是啊!正常是五六十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需要自己做连接线

imax 5b上写的是最大是11-18V 我怕用18.5v会有问题 因为接口是插头那种 可以直接插 5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玩笑吧!到电子市场看看!卖电子元件或开关插座的,要开关电源12V5A的多的是啊!正常是五六十元左右.

我没有开玩笑

澳洲本土市场很少有这种 普通电流大的开关电源

网友:
你需要自己做平衡冲的连接线,然后找到电池的每个串联点,就可以冲了
没有问题的
不要用串冲接口

楼主:
不好意思
您越说我越不明白

有没有个教程什么的

网友:
电压有点高,有点危险,做下降压处理吧,初次之外,笔记本电源是个不错的选择,体积小携带方便,,一般12V 5A左右的都很好找吧,IBM的就很多

网友:
参考一下,接头还是改成焦插的比较通用

网友:
可以,线头做的比较麻烦,自己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