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高手

楼主(2007-04-19):
现在打算做一个东东,需要一种电机有如下几个特点:启动转矩大,可以快速提升转速;高速时能有相当高的转速,阻尼越小转速越高;高速低阻尼工作时候尽量能减小功耗。

从安装特性看外转子无刷比较理想,但是无刷转速-阻尼特性不知道如何,高手指点下

网友:
在下的愚见:
   在电机内做3N个独立绕组,启动时可控全部绕组工作,高速低阻时可相应每项都减少工作的绕组数,使电流降低而旋转磁场的速度并未降低,转速还是高速 ,功耗却降了。
    理论上N足够大时可做成无级转换,当然还得要一个超级电调来配合喽
           见笑,见笑

网友A:
突然想到另一种方法,
   就是改进电调,用一般的无刷,启动时加满电压,高速阻时降低线圈电压。转速由旋转磁场决定
扭力由电压决定,当然前提是扭力足以克服阻力。
    不过好像一般都是转速越大,阻力也大的吧,楼主说地 高速低阻具体是什么呢??

网友:
查查相应的绕线法, 应该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另一种方法,
   就是改进电调,用一般的无刷,启动时加满电压,高速阻时降低线圈电压。转速由旋转磁场决定
扭力由电压决定,当然前提是扭力足以克服阻力。
    不过好像一般都是转速越大,阻力也 ...

谢谢你的想法哦,我说的那种条件是指没有桨之类的负载,紧紧是轴承和空气的微小摩擦,这点当然应该足以克服的啦
您说的改变工作绕组数目,我想起来一个主意,就是用两个小功率电机串联工作,当然之间要用单向轴承来连接,不知可行否  ,电调貌似没有那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