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小双翼,小车控改造,独立的动力控制(趁今天还有空,先发些上来)

楼主(2007-04-19):
这段时间一直在做个小飞机,是从寒假接触这个来,我的第二架飞机,来学校时所有的设备都放在家里,现在手痒了,于是拿遥控小车开刀.
由于没有什么经验,手头工具材料什么的都不足,所以进度很慢,不过到现在已经有个样了,只是动力是个头痛的问题.
      一开始是想做个20克左右的,但我搞到的小车不是那种掌上车,所以接收板太大,足足14克,所以只好做到30多克了 ,大家知道,小车的加速功能和其他两个通道有混控问题,所以目前看到的几篇改的都不是很理想,我之前看到个老贴(原贴图已看不到了,我也是自己找到这个芯片原理,然后琢磨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03&highlight=%CA%D2%C4%DA),介绍了加入个计数芯片,用的是CD4017,来锁存加速信号,使得按一下加速键,电机运转,再按一下,电机停转,期间,另两个通道不受干扰.
      买来CD4017BE,我也是个菜鸟,第一次焊电路,磕磕绊绊总算实验成功了,到现在为止机体,电路什么的全都搞好了,动力之前用的N20电机直驱2508桨,感觉还行,动力数据我都不记得了,当时满载全重36克,当我做好所有的东西,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电机安上去后,开机,却发现电机坏了,不听使唤了,而这个电机搞不到第2个了 ,之后停了一整子,现在手头上又多了几个其他的小电机.............似乎话说太多了,还是先上两张目前的样子把

没有相机,只好用手机拍了,不好意思,大家将就看一下把
这张可以看到巨大的接收

这是和控的照片

这是和我玩模拟器的36#控的合影

楼主:
图中的动力只是拿来当样子的,电机是舵机里的,2.8克,.合肥超凡模型的顾老板送的,这里表示感谢,配的1:3.5的减速组,手艺不行,桨是4寸的,小了,250MA,只有7克左右的拉力,电池是xiphorix那里的,用在小皇蜂上的,悄悄的说下,xiphorix好人呀,送我了些小电机,买东西也给我优惠,他店里的东西不错哦,喜欢小飞机的朋友可以去看看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4d9f67078e780310c09    广告了
机长32CM,翼展38CM,空机8.8克,图中的全重36.5克,改造后的接收就占了16.6克 以这个重量都可以换成全比例的了,不过DIY小车控对我这样的新手也很有挑战和乐趣哦
本来想全部完成,试飞后再发,但明天我就要去我的一个东家报道了,紧接着就要上班干活了,加上现在还有毕业设计,都没什么时间了,所以憋不住了,趁现在先发出来,也好让广大模友前辈们给我参考参考,出出主意.制作过程我也会慢慢发上来

楼主:
这个就是买来的CD4017BE,对比手机电池保护板,还要拆上面的FET

来看看大接收

电路的可行性验证,幸亏不是微型接收板,不然我头得大几圈

楼主:
原接收板3.6V供电的,所以也就没升压电路拆了,控我改用手机电池供电,再换个天线,还要加个开关做动力控制.

按键放这,比较好按

天线就用学校发的耳机上的

网友:
骨架用什么材料?

网友:
关注, 试飞成功了没有?

楼主:
接下来该绕线圈做电磁舵了,用手慢慢绕果然很累,还绕不好,于是...

这是绕好的

加上摇臂

称一下

楼主:
回#5:骨架用的1MM碳杆,机身用的鱼杆第二节
回#6:还没试飞,滑翔到是试过一下,还可以,动力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楼主:
现在要做机身了
碳纤+保鲜膜+轻木(用的一点轻木也是合肥超凡模型赞助滴 )
翼面骨架用的1MM碳纤,见2楼勤奋笨女人的店,机身用的是第2节鱼杆
先做机翼,正好一根碳杆42CM,4根弯成两片机翼
这个....快递包装

扎两个洞,方便弯碳杆,韧性很强啊,机翼就做好久,搞不好弹出来打的好痛

一个做好了,张线就用的鱼线了

网友A:
绕线圈的方法也挺不错的啊。

楼主:
继续做.....

机翼的骨架

磨好翼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圈的方法也挺不错的啊。

人逼急了,什么都想的出来

楼主:
把翼肋安上去
这是上翼的

这是下翼,两片合一块

图中拉了条棉线,用来拉个临时上反角

楼主:
还有垂尾和平尾,感觉把安定面和舵面分开这里不好做,所以就做成全动的了

楼主:
好拉,今天先上这么多,要去睡了,明天还要起早,不能第一天去公司就迟到啊
明天继续上

网友B:
定...nb

顺便说下,,如果改遥控器会不会好像... 以前的为1为转动.0 为关....通过电子模拟出pwm型号来.不知可以不?

网友C:
楼主!你电脑桌面的图片跟我一模一样。。。缘分啊!莫非也是IL2飞友?我在dof的呼号是Panda_NCTS_15

网友:
LZ脑筋好,手工月棒

网友:
强烈支持!希望能早些上飞行视频!

楼主:
终于回来了,马上继续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电脑桌面的图片跟我一模一样。。。缘分啊!莫非也是IL2飞友?我在dof的呼号是Panda_NCTS_15

  我飞IL2才一年,自从玩模型后就没飞过了,好想念我的杆啊(虽然只是EVO),还放在家里,不过我很少上天空飞哦,大部分时间飞飞单机,玩玩战役,悠闲啊,所以还是菜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nb

顺便说下,,如果改遥控器会不会好像... 以前的为1为转动.0 为关....通过电子模拟出pwm型号来.不知可以不?

应该不可以把,对电子我还真不怎么懂 ,达人来解答把

楼主:
开始来蒙皮了

咱用这个,保鲜膜是让同学帮带的,6块钱,还买一送一,也不知用到什么时候

楼主:
以前没有蒙过,不知会是什么样,所以打算先随便蒙个试试

先用502把保鲜膜粘到骨架上,蒙的时候还是尽量能绷紧一点,蒙上后,发现,虽然有上反角了,但翼型很平很"薄",可能是因为翼肋只有根部才有

然后拿电吹风吹,发现原来从下面往上吹,翼面绷紧,而且向上隆起了 ,表面很漂亮,好纯好清凉呀

楼主:
本来想就用这个了,但发现有胶水不小心搞翼面上了,原本纯纯滴样子被搞脏了,于是快刀斩乱麻,弄掉重蒙,反正保鲜膜多的是

再加上尾翼

可惜后来调试,搞别的地方时,还是把这个玷污了

楼主:
组装尾翼

将两片平尾连到一起,用的铜片+502,连之前一边套个原珠笔心(拍近距离就不清楚了 )

手里只有2MM厚的轻木片,于是这样层叠起来,把两个原珠笔心用胶固定

再盖上一片,接着垂直的打个孔,也塞上一截笔心,准备插垂尾

这里笔心剪的时候,断面可能不平整,可以靠近火苗烤一下,马上就会圆滑了,还有个倒角
打孔最麻烦了,没手钻,更没电钻,还好这是轻木,拿原来的接收发射的钢丝天线,用挫子刻些纹路,打通后就可以慢慢磨着扩空了
不过那个效率叫低的..

楼主:
这样...

这是完成的样子

尾部磨的凹槽便是用来安电磁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楼主:
没有点电动工具还真是很痛苦呀,看到手边最大的电机---废刮胡刀里的,比180稍稍大点点,于是打算拿他来贡献一下

轴太短了,好找歹找,发现了个长长的齿轮,有两个孔径,一边正好套上电机轴,一边插上个四驱车里的传动轴,轴已剪短,并且

用锉刻上斜纹,焊个插头接6V800MA的手机线冲,再焊个开关

虽然功率很小,扭力也不行,但简单磨磨轻木什么的也凑合了,总比手工体力活的强,咱也不指望它钻孔的

第一件事,磨机轮......2MM的轻木片太薄,就用了两片

按住开关,往砂纸上一靠......那个爽哟...我也用上电动工具了
磨的还真圆,再把轮子那两圈边也磨出个倾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啊楼主!!

楼主:
两个都磨好后就是打几个减重孔,继续用钢丝......
有一定直径后,就可以用这个"小电磨"了 同样,效率还是很低,只是手不会那么累了 ,再粗一点时,就在那个长齿轮上
粘一圈砂纸,用这个磨 ,咱懒人自有懒人的办法....

都磨好了...同样穿截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