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西安孵化器15A有刷电调的请进!求助!

楼主(2007-04-19):
最近小弟买了一只西安孵化器的15A有刷电调
http://www.xaic.cn/zw/zzcp/tiaosu1.htm
,按照通常接线以后启动没有反应,后来上孵化器的网站找到了说明书,发现说在
调速器
上面还有一个开关,但是我买的电调上怎么也找不到开关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35e627c2544683464ed59462b9b8e28b.jhtml
。是我的有问题还是说明书不对呢?我用的是天地飞6通,和傻猫那里买的强力180
电机
,用的是500MAH 7.2V NICD
电池
。还有就是一般现在的
舵机
和电调插头都是黑白红排线的,但是它是褐红黄色排线,插的方向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请用过的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看傻猫的宝贝说明,去掉了开关。这个算是定制版么?
如果插反了,应当是烧不了设备的。插对了设备就正常工作。

网友:
嗯,原来是去掉开关的改进版,但刚刚试过了,无论什么方向插信号排线都没有反应,看了一下电池电机都没有接错,如果接错了起码也烧给我看啊,但是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看见傻猫那里写着3秒软启动,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的设置或者操作方法有错了??补充一点,我的遥控都没有问题,接我另一套无刷很正常。

网友B:
孵化器的15A有刷电调 我买过好几个,性能很不错,不过我买的都是带开关的.
你注意看下:原来开关的位置,傻猫换了个红色的东东,
我认为那个可能是按键式开关,你可以尝试捏下.

网友:
谢楼上的,那个红色东东我看过了,是普通的jst插头

网友C:
呵呵,,好熟悉的电调呀,,用过不错,,~~后来搞无刷,好久没用就被我搞丢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用得不错,郁闷,我的就是没反应……这个会不会想无刷的在接通时有声响提示的呢,反正我这个一点反应都没有……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弄错了……

网友B:
最直接的方法: 打个电话问傻猫或者问西安孵化器,

网友D:
信号线插反有可能烧接收的,你的接收没事吧?试试舵机。

网友:
已经发现问题所在了,遥控上面的反向开关打开了,我原来的无刷是要打成反向才有反应的,现在转成正常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