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各位老鸟新鸟们,我又有问题了。

今天重新装飞机,又一次把401放在了前面,也就是电池的下面的位置。目的就不说了,嘿嘿

结果,通电后,唱音乐的时候,发现尾巴9650会跟着音乐起舞,感觉很不爽。

然后找问题,最后确定,只要电调与电池的接线跟401挨的近一点,就会有这个问题,9650跟着音乐跳舞。

那么,我的401的安装方式,也是参考了国外某视频的飞机,也参考了亚拓的一个图片。

所以,很想知道,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能够保证401在前面,而又不会有干扰。。。。

谢谢各位了。

楼主:
类似这个方式,401、电调、电池的位置都一样。

网友:
没有好办法,貌似电机的磁性会干扰401工作

网友A:
可以考虑450v2的陀螺安装方法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用Quark33A V1和Hacker太毒了,把401毒翻了,楼主败家好快啊

舵机臂还是拿指甲刀修一修吧?当心卡住哦

网友:
担心磁干扰就用电机外的硅钢片罩住它做磁屏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用Quark33A V1和Hacker太毒了,把401毒翻了,楼主败家好快啊

舵机臂还是拿指甲刀修一修吧?当心卡住哦

好象不是楼主的JJ,他拿别人的图片来用的

网友D:
接线上绕层铝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450v2的陀螺安装方法

下面试过,由于401和9650都在下面,导致尾巴重,不爽。
所以才考虑这样的安装方式(事实上,我之前这么搞过,也是因为干扰换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用Quark33A V1和Hacker太毒了,把401毒翻了,楼主败家好快啊

舵机臂还是拿指甲刀修一修吧?当心卡住哦

晕哦,这是亚拓网站上的图,可不是俺的~~~~~~~~~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40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2022313

看过了,的确个性,不错!
但是我还是担心尾巴重。。。。。。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上绕层铝膜试试?

我也在考虑用铝膜,但感觉应该在401上绕,而不是线上。。。。。。

回家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不是楼主的JJ,他拿别人的图片来用的

BINGO!你猜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类似这个方式,401、电调、电池的位置都一样。

这个骇克电机是哪种型号的啊???怎么和我们用的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骇克电机是哪种型号的啊???怎么和我们用的不一样啊???

朋友,这不是我的飞机啊,这是亚拓网站上的,什么装配说明的图。。。。。

我的走线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G:
用瓷环呢?

网友H:
用金属网将401罩起来,金属网将电池“—”极

网友:
我也曾将401装在飞机肚子里,即图中接收机的位置。
碰到LZ同样的情况。
我估计是电机的干扰。原来我用的是BFLD R35 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瓷环呢?

401到接收机的线有磁环的,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金属网将401罩起来,金属网将电池“—”极

正在考虑这个方法

网友:
用香烟的铝箔纸就可以吧!还方便

楼主:
哈哈,是啊,用烟里面的,好多呢,谁让咱是烟民阿

网友G:
看来玩个飞机也不容易啊。我就把401放在后面,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玩个飞机也不容易啊。我就把401放在后面,没什么影响。

401和9650放在后面,太重。导致尾巴重,飞的时候需要微调向前,不爽阿 :)

网友:
倒放后面安逸,而且,401的进出线可以直接剪成5、6厘米长,象肠子一样露在外面或捆起来实在太难看,呵呵
俺顺便把原装上侧板也锉过了,然后尾固定座反装,装着很舒服,字反了就反了,反正飞起来也看不见

网友:
你不是前面捆了节干电池吗?

楼主:
GoodBoy够狠,侧板都挫了。

锂电,我那是没办法啊,搞了节7号电池来陪中。。。。。。。:(

所以,为了不要配重,我才考虑把401放在前面的

网友I:
1.换电调
2.用金属胶带将电调全面包裹,包括导线,注意绝缘

网友:
看图片上的电机是内转子的电机吧,所以我估计才对401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换电调
2.用金属胶带将电调全面包裹,包括导线,注意绝缘

不是电调的问题哦,那根线挪过来,才会有干扰的

网友J:
用9650
把接收机放到机头重心刚好

网友:
觉得还是远离电机比较好。。。。。。。

网友:
还是传统位置加个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9650
把接收机放到机头重心刚好

考虑过这个方案,但如果接收机在机头,电调在哪?似乎电调还要放在飞机下面,然后陀螺要安装在尾管固定座上。这样重心合适?

一会儿试一下 :)
谢谢咯

网友K:
看看我的
电调就直接爬在接收机上面,离陀螺也很近,但却没发生干扰。。。将401装在飞机肚子里,主轴下面也试过,比较靠近电机,也没发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我的
电调就直接爬在接收机上面,离陀螺也很近,但却没发生干扰。。。将401装在飞机肚子里,主轴下面也试过,比较靠近电机,也没发生干扰。。
http://photo.5imx.com/up/070 ...

方法不错啊,这样都不干扰??是不是我的电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