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电机!!开孔真不好开;调查一下你们是用的什么工具开的。

楼主(2007-04-20):
调查一下你们是用的什么工具开的!!我自己用电钻也不行

楼主:
呵呵!!我自己又想到了,用一个大的钻头,钻一个圆孔就行了,不一定要方孔的,圆孔也 是一样

网友:
比较难开。。。。。

楼主:
 我有办法了,今天晚上回家就可以搞定, 就是拆电机比较麻烦。

楼主:
有两个原因使我要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开孔 ,1、开了孔就可以看到什么时候该换碳刷了。2、散热比较好。 我经常飞很久的,飞完,电机非常的烫。

网友A:
开孔是十分正确的!用小手钻钻出一个圆孔,再用小锉刀扩大成方形的,我就是这么做的,后电机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开孔壳,前电机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A:
要注意的地方:开孔前先把后盖用斜口钳打开,拿出转子和磁铁,特别是磁铁,一定要拿出来,否则开孔过程中很多铁末会吸在上面很难清理,如果清理不干净,你的电机就等着报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孔是十分正确的!用小手钻钻出一个圆孔,再用小锉刀扩大成方形的,我就是这么做的,后电机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开孔壳,前电机的还是自己做的

小锉刀?这样要锉多久呀,我直接用一个打钻头,钻一个大圆洞就行了

网友:
建议小孔慢慢挫,,,,,,太大不好。。。。。。。

楼主:
今天电机开孔把电容弄掉了,没有了电容电机会不会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电机开孔把电容弄掉了,没有了电容电机会不会烧呀!!!!

没问题的,我的两个电机都把电容拆了,减重

楼主:
  电容有多重呀!!

网友(2007-05-21):
电机电容掉了,还可以在买啊

网友(2007-09-02):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的地方:开孔前先把后盖用斜口钳打开,拿出转子和磁铁,特别是磁铁,一定要拿出来,否则开孔过程中很多铁末会吸在上面很难清理,如果清理不干净,你的电机就等着报废吧

不拿出来也行!我是打开后盖后在里面塞了纸巾,钻好孔后只有外面的一面粘了铁屑!然后用香口胶黏出那些铁屑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我的两个电机都把电容拆了,减重

那两个电容是消火电容,用来减少电机转时产生的火花,最好不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电容是消火电容,用来减少电机转时产生的火花,最好不要拆!

消火花电容一定要的

网友:
否则就等着失控抖舵吧

网友:
消火花电容有两个作用:1、避免对遥控信号的干扰。2、减少碳刷的烧蚀

基于上,不能拆卸。瓷片电容,很容易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