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电池飞翼龙

楼主(2007-04-20):
看看博世电动工具用的电池

有朋友在博世电动工具工作。听说他们有很多电池,有的还是锂的。好说歹说让他送了我几个。

到手以后一看,居然是……

真没想到,博世的电动工具竟然用的是18650的锂电。

原来以为是大C数锂聚,没想到是这个,很失望啊。
组成2P3S飞翼龙,地面试车推力很大。

装上翼龙后发现头太重,重心太前,滑跑中屡屡拿大顶。计划增加尾轮配重,增加襟翼提升低速起飞性能。

有一个超级严重的问题,我用的控是苍狼402上的控,现在有效距离狂小。不拉天线只有5-6米,拉天线也不超过50米。而且,超出范围后电调不关机而是继续转动,极易失控。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超级严重的问题,我用的控是苍狼402上的控,现在有效距离狂小。不拉天线只有5-6米,拉天线也不超过50米。而且,超出范围后电调不关机而是继续转动,极易失控。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这个要先了解使用过程中第一次发生故障的的情况(前后使用中有没有出现不良操作),然后检查遥控电池电压(有的电池老化后会在开机时电压大幅度降低的),遥控/接收的天线是否松脱,电路有没有受潮,
如果是用的一般国产遥控/电调,好些都没有无信号保护停机功能(就是即使马上关了遥控器,接收机还是会按刚才的遥控位置继续动作的),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顺便试验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电池是新换的碱性电池。
遥控/接收的天线看上去很正常,内部是否断了待会用表两一下。

无信号保护停机是接收机的功能还是电调的?我用辉剩18A电调。用天地飞的控有这个功能吗?不行就买新的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信号保护停机应该是电调的功能,比如马达被撞击后电调会控制马上停转,要重新回油门到最低位后再推油门才能重新启动马达!像刹车功能等其他一些安全的控制都在电调上实现!
天地飞的控和接收在开机工作后马上关遥控时马达会在两秒左右自动停机,但是舵机会乱舵,我用的电调是ELE的17P,飞机电池单个电压降到3.3V时会保护马达停转,(电调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给接收板)各舵面可以正常工作,保证能够平安迫降!
电调和遥控接/收的功能要看厂家说明,也可以自已测试来验证!

网友:
我也有18650电池,建议不必尾翼配重,给电池减肥吧,.不知道你的飞机是不是无刷的,如果不是,用2P2S就可以了.3S2P至少得有300克,:(大鸟的标准了)em15:

网友:
建议把电池用胶带固定在中心附近,就不用在尾翼附近增加重量了。

楼主:
电机是无刷套装,电池已经没法减肥了,位置也不方便再移动。
如果不配重的话,就从空气动力学解决,加个鸭式小翼帮助其“抬头”,会不会是一个好办法?

个人认为,要用C数小的电池飞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多并,当然增加电流。
3串,飞行时半油门,可以用小电流达到较大的功率。

网友:
我当初就是用3S1P的锂锰电飞翼龙,EMAX的1500kv配7060,电池重321G,整机重800G以上。电池放在机舱开口初,用橡筋固定,非常的好飞,灵活。重心还嫌有点后了。改了副翼的。

网友:
这个18650好点的放过3C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用2S的IR26700电池组,A2208 2600KV 7*3.2的浆!这样电池比翼龙原配置的镍氢电池组重了40克左右,电机的重量比380轻了30克这样,动力可以的50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2S的IR26700电池组,A2208 2600KV 7*3.2的浆!这样电池比翼龙原配置的镍氢电池组重了40克左右,电机的重量比380轻了30克这样,动力可以的500克左右!

呵呵,谢谢老雷指教。当时用3S的锂锰电主要可以与船共用,另手上有几只电机,就是没有2208的,想买也没有2600kv的,邮购快递费又不合算。现在翼龙早退休了

网友:
加鸭式小翼帮助头部升力,似乎是个好办法。

网友(2009-01-07):
不管那多,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