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7-04-20):
请问各位大姥:
早上在飞的时候,总感觉飞机的声音怪怪的,而且在电调保护的时候熄火降落也很奇怪,飞完之后发现主齿的两个齿盘的单向轴承似乎失去作用。这种情况是否一定需要换?可以使用新式的主齿吗?
我的是亚拓450XL(换了金属悬翼头和大桨)
非常感谢~~~

网友A:
xl可以使用新款大齿盘,不过要和小齿盘一起换掉。
建议更换单向轴承

网友B:
单向轴承一般不容易坏,请检查单向轴套有没有磨损或者破裂.

网友C:
其实,我认为,不需要单项也可以很好的飞行。嘿嘿。

网友D:
我还没有换过,回家也检查一下。

楼主:
:)
好象也是这样的,可能开始飞的时候单向轴承就已经有问题了,因为第一块电池保护的时候感觉很不对,看来只会影响到熄火降落了;不过就这都飞了3块电,后来收兵的时候才发现的问题;

网友E:
带病坚持飞不可取,况且拆解单向轴承套和单向轴承花不了多少时间,仔细检查检查吧,地勤工作有保障,飞行才有保障

网友F:
地勤工作有保障,飞行才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