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SE旋停螺距设置在几度是最省电的啊?

楼主(2007-04-20):
请问450SE旋停螺距设置在几度是最省电的啊?调试飞机是不是先把螺距调了,再调油门啊~~我把旋停螺距调的5度,油门在70%样子才能旋停,但是转速非常高,这个时候我有没有必要把旋停螺距再加一度呢?

网友:
低KV 低转速, 大螺距省电

但不够高转速稳定

网友:
自己的机机要自己测哦,省一点就拿个直流钳表,推到你正常旋停时油门的时候测,费点就买个老鹰树,飞完下来在电脑上分析

网友:
不知道,只感觉我的鸡鸡在大螺距飞行时飞的时间好象要长一些...

楼主:
但是如果我电机KV是3500的,转速不够高,螺距又大,会不会效率反而降低啊?

网友(2007-08-03):
转速、螺矩这个是有一个最优点的 ,可惜没有设备,一般难以调到最好!!!并且机机的状态一变就会改变的!!!

网友:
应该是差不了多少,起码飞机也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同样的重量悬停时的能量是固定的。没必要太过计较了。一般+5螺距悬停。

适合你自己的就是最好了!

网友(2007-11-19):
当然大螺距省了,因为飞机不当克服重力做功,还要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做功,所以飞机重力是一定的,在大螺距时,飞机浆叶慢了,花在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做功就少了,但结果是陀螺效应变差,抗风和稳定性下降。

网友:
螺距大,风阻也大阿。。

网友:
反正电机转速越高越废电,但鸡越稳。

网友:
转数高,飞机稳些,何必去差一点点的飞行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我电机KV是3500的,转速不够高,螺距又大,会不会效率反而降低啊?

小螺距高转速飞得稳些, 新手可以减少螺距加大转速, 看自己需求了;
时间上相差不是太大(只要螺距相差不大), 一般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把螺距微调减少, 加大油门微调

网友:
我觉得差不了多少,,螺距加大,,转速少了,,阻力也就加大了,,,同样的作功,,,所以,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