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六通道电直主桨的转速是否不会变,只能用桨角来控制升降?

楼主(2007-04-20):
请问六通道电直主桨的转速是否不会变,只能用桨角来控制升降?

网友:
两者都可以变化

网友:
是的 都变化

网友:
没有转速是不能变的直升机

网友:
同时协调变化的

楼主:
请问两者都是由油门控制吗?
油门往上,就转速快,桨角大﹔油门往下,就转速慢,桨角小吗?
两者可分开独立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两者都是由油门控制吗?
油门往上,就转速快,桨角大﹔油门往下,就转速慢,桨角小

网友:
为什么要分开控制?

引用 楼主:
请问两者都是由油门控制吗?
油门往上,就转速快,桨角大﹔油门往下,就转速慢,桨角小吗?
两者可分开独立控制吗?

说白了搞那么复杂,只是求个效率。追求XX%油门下X度螺距效率最高,效率高带来的效果自然是损耗小。飞起来爽,想分开控制那是3D模式,油门定死的,也就是主旋翼转速一定,然后控制螺距变化。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明白了﹗
多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真正的六通肯定是可变螺距的. 其实如果用单感度陀螺仪, 5通道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