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尾桨怎么调?

楼主(2007-04-20):
油机的旋翼是顺时针转的 那么他的尾桨旋转时应产生向左还是向右的推力 ?(假定人在机尾)

楼主:
哦
是不是大桨向左转 尾巴也跟着向左转 所以尾桨要向右推?

网友A: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吧,因为尾桨的旋转方向也有顺时针和逆时针之分。根据陀螺效应,如果主桨是顺时针转的,则机身会向相反方向转,即逆时针方向转,此时尾桨要产生一个力使机身向左转(向右的推力),从而保持机身不向右转。目前太多数的直机太桨都上顺时针转(从机顶往下看),而尾桨多半是逆时针(从尾桨旋面上看,即尾桨向后旋转)转,尾桨应产生向右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