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康复了

楼主(2007-04-20):
450XL康复了

还是用我的法宝-------502,粘!

十字盘,传动臂,大桨臂都是粘的,海神的齿轮扫了一点没换,

下面的传动齿轮是ELE送的,换上去很好,和原装的一模一样,

大桨还是换的ALLKILLER的玻纤桨,直接的换,不用做平衡。

总的来说损失还不大。

图片在这儿http://www.mx3g.com/thread-5860-1-1.html

5IMX上图太麻烦了

楼主:
修机的时候,清洁球头球头扣后,我用铅笔芯润滑的,关节非常的灵活,

以前是上的油,磨损很大,请问大家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这样粘偶替你捏把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粘偶替你捏把汗

配件很不方便啊

网友B:
要用胶水也应该用ABS胶水,那个是靠溶接的,502是表面粘接用,强度不够的

球头换成钢质球头(可原厂可副厂),换了以后感觉大不相同的,试试吧,如果有球头刀,可以稍微把球头扣里的污垢去掉,会顺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胶水也应该用ABS胶水,那个是靠溶接的,502是表面粘接用,强度不够的

球头换成钢质球头(可原厂可副厂),换了以后感觉大不相同的,试试吧,如果有球头刀,可以稍微把球头扣里的污垢去掉,会顺滑一些

网友C:
绝对的危险

网友:
感觉就是502不很管用。。。。。。。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很危险啊! 用哥俩好胶可能还行!

网友:
我是买了钢球头,按论坛里的帖子作了个球头刀,把球头扣扩一下,球头很滑顺,

网友D:
502你也够强的.小心不知什么时候成了箭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2你也够强的.小心不知什么时候成了箭把.

断的地方都是4两拨千斤的,金枪不射,炸倒是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粘偶替你捏把汗

准备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的危险

楼主:
早上飞了二块电,感觉很是灵活,加大了EXP到35%才好点,

看来铅笔芯很有点作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