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的G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4-20):
现在我的G2老是提示这个,592补丁也打过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问题产生原因原因--解决方法
内存条坏了--更换内存条
双内存不兼容--使用同品牌的内存或只用一条内存
内存质量问题--更换内存条
散热问题--加强机箱内部的散热
内存和主板没插好或和其它硬件不兼容等--重插内存或换个插糟
硬盘有问题--更换硬盘
驱动问题--重装驱动。如果是新系统,要先安装主板驱动
软件损坏--重装软件
软件有BUG--打补丁或用最新的版本。
软件和系统不兼容--给软件打上补丁或者试试系统的兼容模式
软件和软件之间有冲突--如果最近安装了什么新软件,卸载了试试
软件要使用到其它相关的软件有问题--重装相关软件。比如播放某一格式的文件时出错,可能是这个文件的**有问题
病毒问题--杀毒
杀毒软件与系统或软件冲突--由于杀毒软件是进入底层监控系统的,可能与一些软件冲突,卸载了试试
系统本身有问题--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像SP的补丁,最好要打上。如果还不行重装系统或更换其它版本的系统了。

楼主:
你好2楼的朋友,我看了你的回帖感觉到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因为在另台电脑里面一切正常,同样的系统和杀毒软件.
曾经安装成功过也能使用,但是后来就一直是这个问题.因为此电脑是二手的,内存我换过的所以我感觉和条子的关系比较大.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搞定了,今天换了两根一个牌子的内存然后从做了系统,现在运行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