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电量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7-04-20):
飞了1周,还是不怎么懂看电量显示器,有时没电了D1闪烁,有时有电猛推油门D1也闪烁;有时悬停D2红灯亮,有时没电降落时也亮,真搞不懂,请指教;

网友A:
飞行中不同状态,电机输出功率不同(时刻变化),电池的负载变化,造成电池电压也在变化,电显工作状态就跟着变化
看看老鹰树的图表就知道了,电压的变化曲线

楼主:
现在问题是:到底是D1闪烁没电还是D2一直亮没电?????????/老鹰树的图在哪里?麻烦给个联接

楼主:
还真没人懂
干脆自己研究,借了个调压器,自己试,结果是
D1橘灯保持亮,电量充足,电压高于11.1v
D1橘灯闪烁,电量足,接近/临界于11.1v
D2红灯保持亮,电量不足,电压低于11.1v
D2红灯闪烁,电量严重不足,电压低于10..2v
!!!!!!!!!!!!!!!!!!!!!

网友B:
猛推红灯闪!
应该是你的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