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LAMA3控能用的模拟器!

楼主(2007-04-21):
自己找到了一跟线,不知道能不能用,就是两头都是S端子线那样的,能插在LAMA3的控后边,不知道能不能用~
请各位达人帮忙推荐个
模拟器
!谢谢!!
另问一下,什么是软件狗??必须得买吗?

网友A:
楼主你的是E-SKY的控吗??是的话我可以帮忙:loveliness: 具体已经PM楼主你了

网友B:
我的也是Lama V3的飞机,自己做了多条模拟线,我在FMS里试过玩,很爽,可以玩到很多的机型。你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87513062

网友B:
我用的是Esky0404的遥控器,做了一些线,可以使用。
如果你不想自己做,可以到下面的地址看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d588b03d6c1cf215f986ea7ac50bdc69.jhtml

网友C:
淘宝卖40,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