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LAMA3

楼主(2007-04-21):
帮朋友调个LAMA3,他机以前甩的已经是不成机样了(他自己测试LAMA最高飞多高~~最后失控炸了~~~6楼高度)
不过还好动力部分没太大问题,就是平衡锤的秆有点不直。
主要毛病就是飞起来就饶圈,就象地球饶着太阳转一样,空饶圈,越饶越大,基本腾空3-4秒左右饶圈半径已经超过1米了……
微调快调吐了……求教各位怎么办啊……

网友:
这么说也不能很清楚!你检查以下几点!
1、主轴有没有弯曲?
2、浆叶是否完整或者平衡?
3、舵机力度怎么样?
4、两个主电机上面的电容有没有开焊?
5、平衡锤组建有没有问题?
再说就是,整个飞机检查一遍~~哈哈

网友:
整个飞机检查一遍~~

网友:
这个现象很常见,叫做TBE(Toilet Bowl Effect)刷锅
主要是因为上桨两桨叶的桨距不一样,调节一下平衡杆和上浆之间连杆的长度应该可以解决
主轴弯曲也会导致桨距的差异

我的lama新来的时候也刷锅,调整后稳的不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今天拆散了重新鼓捣~~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会一新词………… 哈哈,刷锅~~满形象的!按照你说的我晚上弄弄,先拆了先~~~
 谢谢解答!

网友C:
《6楼》那么高居然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那么高居然没事?

啥意思?从来不飞高
要不就是鄙视错别字

网友:
小电直飞刷锅。。。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