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450的问题

楼主(2007-04-21):
我的450前几天刚刚炸完,修好后试飞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戴头罩会干扰?:
如果给机子戴上头罩,飞不到2分钟电机就会停转,但是舵机会动,重新拔插电池电调不会唱歌.要过一会或者拔插电机插头后才恢复.不带头罩一点问题都没有。补充一下,我的电调是安装在头部底版上的.不是装在侧面的.
尾巴锁不住:
炸了以后尾巴大部分时间锁不住,推油门到快要飞起来的时候飞机就逆时针转,打反方向修正无效,但是打另外一个方向有反应,停机时打方向舵两边有反应.检查过,中立没有问题.偶尔有一次问题会消失,但是一但落地再起就又发生同样情况.
郁闷啊,希望各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
1。电调过热

2。检查舵机或皮带

网友:
把你的飞机配置报出来,最好给个图片看看,那样才容易帮你.
问题1的原因可能是头罩碰到了舵机连杆,令舵机重拖造成电调过热保护.
问题2的原因有很多,如果快升起时飞机狂转应该是陀螺的方向开关反一下看看,
如果以前可以,现在不行的话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你用什么陀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0前几天刚刚炸完,修好后试飞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戴头罩会干扰?:
如果给机子戴上头罩,飞不到2分钟电机就会停转,但是舵机会动,重新拔插电池电调不会唱歌.要过一会或者拔插电机插头后才恢复.不 ...

有可能尾轴齿轮打滑了,这会造成有一个方向没问题

楼主:
450S,401陀螺,辉盛9G,56锁尾,6EXH控
检查过应该皮带没有问题,每次没动力时摸电调都不是很热,担心401和56坏了.

楼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注意我说的:在静止时,两边舵量好象没有问题,但是飞的时候就会一边大一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