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EXTRA330

楼主(2007-04-21):
样子还不错,嘻嘻
因为平尾太大,所以处理成了折叠式的,这样就可以放进偶的箱子里方便带走了~上天的时候用胶带一粘就OK了
转向轮这样处理不知道可不可以,强度够不?
放箱子里看看
主翼太大,放不进箱子了

网友A:
很漂亮~~~哪里买的啊?

楼主:
嘿嘿,说了就成打广告了,PM你了

网友B:
楼主的转向轮很眼熟啊

网友C:
既然主翼不能放进工具箱,那又何必把机身装进工具箱呢,而且还是折叠进去,显得有点麻烦

楼主:
出外场带箱子方便些啊,机身的尾翼太容易碰坏,当然放箱子安全些
主翼也可以放箱子里的,是两片粘起来的

网友D:
说下配置吧````飞机拿里买的/?

楼主:
9050的浆,2208的电机加好盈25A电调,配的3S1700的B电,准备明天去飞飞~哈哈

网友D:
炸 炸 炸。。。。。。。。
才怪
哈哈 ``````

网友E:
漂亮··座舱驼机,有创意

网友F:
尾轮这样安装不牢靠的,会把垂直尾翼撕下来,这机是中高速机型,水平翼弄成折叠型会降低牢度,特别做斤斗等大脚度高速飞行时翼面承受的力很大会变形,因此弊多利少.

网友G:
主翼到了外场再装,牢固吗?会不会折?

网友A:
公布个数据嘛~~~

网友H:
一看就是1+1的拉/
复翼用双舵机么?
想买这个,但手上就3个舵

楼主:
副翼双舵控制的,平尾用胶带粘上后和原来一样牢固吖,不会变形呀
转向轮弄成这样的了,不会有问题了吧~

网友D:
不飞不知道啊```飞飞试试吧``哈哈`

网友I:
 估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