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舵面控制方案

楼主(2007-04-21):
首先,
舵机
用一根摇臂,而不是对称的两跟,用细渔线连接摇臂和舵角,舵角穿过舵面,两边对称,一边连渔线,一边连固定在机身/尾杆上的橡筋,要绷紧,使拉里足以让舵面偏转
舵面向一边偏时,渔线拉动,转向另一边时,橡筋拉动,渔线绷紧,舵机控制其角度
同时提出一个问题,舵机长时间被拉着,寿命是否减少?

网友A:
  :loveliness: 呵呵创意挺好实施挺难

楼主:
我认为不难啊,比连杆轻,适合在KT仓身内布线,谁能分析下有何缺点,橡筋就用一般的皮筋圈,用时套上,飞完取下,防止橡筋老化

网友B:
这不能算是创意了,实施起来也不难,而且这样重量也能减不少(对于小飞机来说是不得了的),只是舵机扭矩要用适当大一点的,或者橡筋拉力搞小点也行,不然长时间会打齿

网友C:
可以试试

网友D:
舵机要叫--“好痛”(齿易受伤),“受不了啊”(电流变大,舵机驱动电路受伤)。

网友E:
F1A/F1B/F1C都是这样的方法只不过是定时器不是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