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关于雷鸟尾电,江湖救急!

楼主(2007-04-21):
正序浏览
昨天训练的时候就发现尾电会停转,几个青蛙跳以后又好了,晚上再训练时却怎么也不行了,两个
舵机
和陀螺都有反应,主电正常(刚升的无刷,感谢江鸟的帮助),我测了一下打转头控制,尾电插头处没有输出电压,肯定是混控或者接收板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这种问题怎么修理,如果非要买东西更换,怎样是最节俭的方案,谢谢!

网友A:
看看,就是被面,有针脚的电路引接到尾储存针上的那个8角MOS片

楼主:
4404是个8脚的贴片,在主供电插头这一面
背面还有一个8脚没有标型号的贴片,不知是什么?另外3楼说的尾电机改无刷具体怎么做,改后就不用混控板吗?我的主电机改无刷不是同样有3根信号线接在混控板上吗?

网友B:
是什么样的,描述一下,是不是8支脚的贴片?

楼主:
我没有4410
我只找到了4404

网友B:
回复 网友C:
q了我一下,lz现在估计正在搞啊
是,4410下面有个地方比较细,是供电的,很容易断,尾电机一旦短路,就断了,不大容易检查到,要贴片拿掉才行,都搞了好几次了,最后不行,就接到外面来了,要断,也好处理

网友D:
2楼的意思是说 4410附近的电路板的线吧 ? 同感

网友E:
把尾电机也改成无刷吧,用CDROM的电机重新绕一次....重量也很轻.这样就不用再为尾点机跟混控板烦恼了...你所说的混控板我以前都忘记了坏了多少次了...烦...

网友B:
检查混控板,估计有过流造成4410下面的铜箔烧断了,4410还是不容易坏的,不明白加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