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发热量过大的问题(在线等解答)

楼主(2007-04-21):
我的恒龙1:10电动大脚,原装
充电器
,充了半的小时多就已经很汤手了,而且用手摸上去还感觉里面微微有些颤抖,就像水沸腾一样,这正常吗?7.2V1800mah规格
电池
。

网友A:
电流太大?

网友B:
充电器是什么参数?输出电流大于2A吗??!

网友C:
外客钻孔再安装个小风扇散热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就是负载电流大

网友E:
呵呵,震动是变压器产生的
HBX的原装充电器就是一个变压器+整流,好像滤波都没有。就直接输出接电池了,嘿嘿,估计你的恒龙好不到哪里去,不信你拆了看看。

网友F:
HBX的原装充电器就是一个变压器+整流

网友G:
有的原配充电器都是一些垃圾充电器啊!

网友H(2007-07-31):
放冰箱里充^_^

网友I:
搞个电风扇----------吹!!!!!!!我就是如此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