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便宜又好用的充电器的设想

楼主(2007-04-21):
本人没试过但原理行的通,可以用三个手机旅行充电器可以DIY一个平衡充电器,充电时间一块2200的电池可能要9个小时,虽然长点但是对电池寿命好啊。

网友:
除非你能改电路精确调整充电截止电压,否则就是锂电杀手。

楼主:
电直锂电都是3个3.6V的串连 手机电池也是3.6V的所以电压不用调,冲满后会自动停止。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担心,再说手机旅行充电器便宜啊

网友:
用旅行充可以做,但是几块钱的充电器一致性不好,购买时要带个万用表去挑。
我的最早平衡充就是用旅行充做的,充电电流200毫安不到,1300毫安时的锂电要充7小时,截至电压还是很准的。现在用3500毫安时的锂电,充电时间太长,刚买了一台un。

网友:
电流太小了,不适合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直锂电都是3个3.6V的串连 手机电池也是3.6V的所以电压不用调,冲满后会自动停止。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担心,再说手机旅行充电器便宜啊

嗬嗬,既然你这么想,算我没说…………

网友:
就是 电流 小点 只要 充电器 没质量问题 OK的
坛子里很多朋友做过的

网友:
你说的是屁充(直接插到手机底部)吧,充电器就是一个普通直流变压器,手机主板上好像有电压控制线路,而且你打开手机电池就知道了,电池上也有线路板,